[求助] 帮忙下载一篇《同步升压转换器设计及其Verilog-A 模型的设计》

楼主(2016-05-23):
最近想用网址的VERILOGA 建模 PWM 开关电源,帮忙下载一篇《同步升压转换器设计及其Verilog-A 模型的设计》,
在万方或其他地方下载太贵。谢谢。

楼主:
有条件的帮忙下载下。

网友:
        【作者】          马宁;
      【导师】      张波;      贺江平;
      【作者基本信息】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专业学位),      2013,      硕士
            【摘要】 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的高速发展,在功率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中,便携式电子设备电源管理IC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电源的转换效率成为衡量电源产品的重要因素。在众多的控制模式中,直流-直流脉宽调制(PWM)被证明具有很高的效率,因此PWM控制模式在便携式开关电源芯片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集成电路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研发工程师在应用EDA软件对系统进行仿真时遇到了极大困难。仿真数据量大,时间长,严重影响了产品的设计周期。集成电路宏模型可以给设计者提供很大的帮助,应用宏模型可以极大地减少仿真的数据量,缩短仿真时间,提高产品的设计周期。根据市场需求,本文设计了一种高效率同步升压式DC/DC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同时针对电路仿真数据庞大,仿真时间长、速度慢的问题,本文应用Verilog-A语言建立了部分模块的宏模型,并应用于电路的整体仿真之中。在进行具体电路设计前,本文首先介绍了DC/DC转换器各种拓扑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然后介绍了PWM(Pulse-Width Modulation)、PFM(Pulse-FrequencyModulation)及PSM(Pulse-Skip Modulation)几... 更多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power management IC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integrated power semiconductorcircuit design.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of measuringpower products. Among all the control modes, the DC-DC 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 has been proved to be highly efficient, thus widely used in portable switchingpower supply chips.IC scale is increasing, which makes the R&D engineers e

同求这篇

还有
veriloga model

楼主:
为什么现在帮忙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