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有许多hold负松弛,若后仿没有hold time问题是否可以不修复?

楼主(2016-05-23):
PT中有许多hold负松弛,若后仿没有hold time问题是否可以不修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hold为负数  那不就是hold不满足了吗  不修怎么可以啊

网友:
只要你认为你留的margin能足够cover你的violation,就可以不修。另外你能保证后仿真能cover电路所有的运行情况吗?后仿过并不代表能不理会hold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