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clock tree时怎么也让工具修复excluded pins的DRV

楼主(2016-05-23):
大家好:
  在用encounter做完clock tree之后,发现有一些exclude pin的transition 特别大,于是我设置了setOptMode -fixTran true 然后optDesign -postCTS ,但是发现工具压根就不fix这些,这些pin都是一些 AND门的输入端口,我又不想把这些pin设置成UnsyncPin ,请问怎么才能解决这些transtion问题??多谢了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动使用buffertreesynthesis这个命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