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t存在max_fanout负松弛,该如何修正?跪求大神解疑,急!!!!

楼主(2016-05-23):
rst存在max_fanout负松弛,该如何修正?跪求大神解疑,急!!!!未对max_fanout加以约束,库的default max_fanout为15,目前rst的fanout为53

网友:
set——max——fanout   xxx   【current——design】不可以吗?
另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fanout一约束不是都约束了吗?

网友:
不会是约束里面设置了ideal_network了吧!

网友:
插buf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05):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即便设置了set_max_fanout 甚至自己手动create_buffer_tree 都无法解决,求解答。

网友:
set_max_fanout,然后让工具自己修,个人觉得,最好设置一个set_max_transition的值,如果fanout有violation,但是不影响transition,可以选择性的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