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的优化问题

楼主(2016-05-23):
大家好,     我在综合的时候,发现有的地方本来可以用现成的库里的mux,但是综合工具却是用组合逻辑搭出来的
     同样的rtl code写法,第一行综合出的是mux,后面几行全是用的组合逻辑搭的
     下什么约束能使工具综合时优先选择库里的mux,实在没有再用逻辑搭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首先,你要控制Elaborate后产生MUX_OP而不是SELECT_OP

不过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能否再详细解释下,为啥没好果子吃呢》?个人感觉,直接选择库里的mux,从延时,面积,布线等方面考虑,应该是优于用逻辑搭出来的

网友:
其他不说,就单说延时吧:MX2的延时比AO22如何?AOI22呢?MXI2呢?MXIT2呢?三个NAND2拼成两级呢?

网友:
从源头RTL上解决咯,想要用MUX的地方,直接RTL调用库里的MUX单元,综合时设置dont touch就可以了。这种设计方法在时钟电路里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改代码?改rtl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代码里关键部分直接调用库里的mux

网友:
回复 网友B:
a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