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S13 优化问题

楼主(2016-05-23):
请假各位大咖:
      小弟刚开始使用EDIS13这个版本,在做optdesign的时候,工具总是报:
Dumping information for Job 1 INTERNAL ERROR: SubNetwork init passed to be deleted pin which is begin/end point or internal assertion point
      谁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了先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A(2023-05-04):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原因找到了吗 今天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原因找到了吗 今天我也遇到了......

你好这是什么原因,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