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相比nmos做输入管可以减小系统输入失调?

楼主(2016-05-23):
rt。求问具体原因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同Gm,pmos管子的w是N的2倍多,因此面积WL是NMOS的两倍多,而offset=k/sqrt(WL)

网友:
标准工艺中PMOS可以源、衬底接一起,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各种工艺都不一样

网友(2020-03-26):
最近发现差分输入对管的失调电压居然和length也有关, 以前还没考虑过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