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中,量测(快捷方式K)精准测量的快捷方式?

楼主(2016-05-23):
dear all;;
Virtuoso中,量测(快捷方式K)精准测量的快捷方式?

听说Laker中,使用K时,可以快捷测量? 不知道Virtuoso中是否存在?这样避免一些很小格点的量测错误。

谢谢。

网友:
没用过laker,不确定lz说的是不是测量时的align:k-->F3-->align to edges...
会自动吸附到附近的边。

网友:
laker 中可以使用快捷鍵D

楼主:
回复 网友A:

    K~~~F3后只有keep ruler; snap mode;Muti-segment ruler 这三个选项。
没有你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nap 那里有木有edge的选项。。。应该有个下拉列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51 和IC61的差别

网友C:
设置一个十字标尺会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设置?具体的。谢谢。

网友D(2023-12-11):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个十字标尺会很方便

请教一下,具体有哪些场景可以用到呢?这种十字标尺没有吸附功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具体有哪些场景可以用到呢?这种十字标尺没有吸附功能吧?

需要快速知道距离多少的地方都会用到,比如前期画图摆放器件、走线时,后期测量具体位置,都可以;这种十字标尺一般是脚本写出来的,想让它吸附就可以吸附。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C:
需要快速知道距离多少的地方都会用到,比如前期画图摆放器件、走线时,后期测量具体位置,都可以;这种十 ...

你好,打扰一下,请问你有这种十字标尺的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