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5-24):
本人小白,正在弄毕业设计,遇到点儿问题想不通,想请教各位大神指点:正在研究Flash ADC的原理,第一幅图是传统FlashADC结构,每级锁存器之前加一个前置放大器,目的是为了放大电阻分压和参考电压的差值
但是,我想知道什么每一级都需要一个前置放大器。只在信号输入端加一个放大器不行么?就像我第二幅图画的那样,如果不可以,请各位大神帮助解答一下,急用~感谢~

传统

传统

自己想法

自己想法

楼主:
各位大神,跪求指点~

网友:
不加 pre-amplifier,kickback noise太大,而且gain也不够,latch的分辨率不一定够

网友:
你左侧是直流分压,产生各个不同的DC参考电压,加那个APM岂不是多余?人家的本意是,输入信号和每一个电阻串分压相比较或者什么操作,从你话语里感觉你对整体信号流或者功能实现理解的不到位,可以再仔细思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