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手算的重要性?

楼主(2016-05-24):
论坛里有人说:手算对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很重要。可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发现几个人用过手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1)手算误差大,费时费力,还有就是很多人不是知道怎么提取手算参数。
                 2)手算只有坚持到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示出这项基本功的威力。

网友:
公司用的很多架构都是固定的,都是经过流片验证的,一切以量产为目的,追求的是可靠性。就算换工艺,管子总体比例也都相差不大,根本没有必要。每次都是等尺寸替换后,然后再仿真查看工作点,做微调。。
但是遇到不得不做的新电路时,也得是要仔细考虑,进行相应计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进行手算的工程师一般都不招的,肯定很水

网友:
手算不是为了精确调试。

手算是为了指导调试,是理论基础。

网友:
新手不懂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吓到。。。看来还是多动动笔好,不过手算一下,调电路感觉会好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手算很痛苦,熬过去之后这个习惯会受益终身

网友:
预估计都是靠手酸啊

网友:
手算个大概,然后再仿真,根据手算公式调整有调整方向

网友:
手算跟分析电路功能是类似的,可以估计出哪些参数会对输出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比仿真用鸟枪法一个一个试验有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