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erilog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6-05-24):
为什么就那一句  clk_divide = clk_divide + 1;

能表示分频器。。。

网友:
分频时钟等于clk_divide的某一位,比如4位最低位,0000,0001,0010,这样就是2分频,如果取第二位,0000,0001,0010,0011,就是4分频,,取第三位就是八分频,另外通常建议时序逻辑非阻塞赋值

网友:
divide_factor代表取值的某位,divide_factor=0,代表2分频;divide_factor=1,代表4分频;具体为什么,很简单,自己琢磨一下clk_divide这个数的规律。

网友:
弄不懂!就!仿真仿真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这个解释,我没有看懂啊,,,能写详细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终于懂了。。。

网友:
时序逻辑建议用非阻塞赋值

clk_divide <= clk_divide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