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参数提取

楼主(2016-05-24):
麻烦各位大侠看看图片红色圈出来的文件意思

麻烦各位大侠看看图片红色圈出来的文件意思

麻烦看看红圈里文件的意思

网友:
perim_co和perimeter_coincide是一个意思,就是计算A B接触区域的长度。如果反应到电阻描述,就是计算的W就是_rl(中间层,估计是带res定义层的poly运算层)和RPLY(估计是无res定义层的poly中间层)的一半,因为按照这个算法肯定算出来的W是实际要求W的两倍,两个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