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运算电流平方的电路

楼主(2016-05-24):
M3的电流一部分流过M4一部分被IX电流源吸收,所以ID3=ID4+Ix。根据后面ID3=Io+0.5*IB+0.5*IX,所以ID4=0.5*Ib+Io-0.5*Ix
但是从下面看。M4的电流和ID3一起被IB吸收,所以IB=ID4+ID3。同理算出ID4=0.5*Ib-Io-0.5*Ix,这个跟上面算出来的不相等呀!!!大神求解

楼主:
我觉得把我花圈的地方去掉就完美了

网友:
用在啥地方的?

感觉可以用在BG里面做高阶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模拟电流型四相乘法器,用来产生电流的平方,然后在加加减减组合出Iout=Ix*Iy。主要是为了水论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M3的电流一部分流过M4

楼主:
再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下面看和从上面看结果不一样,但是m4的电流只能有一个确定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不错,谢谢,

楼主(2016-07-13):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