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 BUCK设计求助

楼主(2016-05-2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正在做一颗低静态电流的COT BUCK DC/DC再设计的过程中希望设计一个在重载的过程中翻转速度快,轻载过程中翻转速度慢的PWM比较器,以此来减小静态电流。我的想法是设计偏置电流随输出负载可调的比较器,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感应输出负载电流的大小,同样会消耗电流,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望大家指教啊!!!

网友:
方法有二:1,轻载情况下是跳周期的,可以从这方面考虑,用电容收集每个开关周期的个数,转变成电压,再转变成电流为你的PWM比较器提供电流;
2,设计在SW关的时候PWM比较器也关闭,这样比较实际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做的是固定关断时间,FB电压与comp电压进行比较当FB低于COMP时上管又开启,这样的话在轻载状态下比较器开启的时间会很长。所以,感觉改变bias电流的方法要好一点。

网友(2016-08-04):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的cot buck设计到什么程度了,结果如何?能否写个报告帖啊。

网友(2020-12-30):
your method is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