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出错,用-full64命令后无法生成simv文件

楼主(2016-05-24):
本人小白,用VCS编译.v文件出现如下问题:[dmy@dmy src]$ vcs tb_test_top.v test_top.v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5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Error-[VCS_COM_UNE]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
  VCS compiler not found. Environment variable VCS_HOME
  (/home/dmy/synopsys/vcs/vcs/linux)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 in which there
  isn't a compiler '/home/dmy/synopsys/vcs/vcs/linux/bin/vcs1'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 'linux'.
  Please check whether 'VCS_HOME' is incorrect; if not, see below.
  The error message report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VCS_HOME

Error-[VCS_COM_UNE] Cannot find VCS compiler
  VCS compiler not found. Environment variable VCS_HOME
  (/home/dmy/synopsys/vcs/vcs/linux) is selecting a directory in which there
  isn't a compiler '/home/dmy/synopsys/vcs/vcs/linux/bin/vcs1' for a machine
  of this type 'linux'.
  Please check whether 'VCS_HOME' is incorrect; if not, see below.
  The error message report included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VCS_HOME <null string>

Perhaps vcs hasn't been installed for machine of type "linux".
Or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amaged.
To verify whether vcsJ-2014.12 supports machine of type "Linux 2.6.32-431.el6.x86_64",
please look at ReleaseNotes for more details .
We determine the machine type from uname; maybe uname is incorrect.
You can fix installation problems by reinstalling from CDROM
or downloading it from the Synopsys ftp server.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vcs technical support
at vcs_support@synopsys.com or call 1-800-VERILOG

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建议添加-full64,如下:
[dmy@dmy src]$ vcs -full64 tb_test_top.v test_top.v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5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J-2014.12-SP1_Full64 -- Tue May 24 17:13:48 2016
               Copyright (c) 1991-2014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b_test_top.v'
Parsing design file 'test_top.v'
Top Level Modules:
       tb_test_top
TimeScale is 1 ns / 1 p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tb_test_top
rm -f _csrc*.so amd64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amcQwB.o
rm -f _csrc0.so
make: execvp: gcc: Permission denied
make: *** [rmapats.o] Error 127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814 seconds to compile + 1.785 seconds to elab + .008 seconds to link

但是这样做在当前目录下仅生成了csrc文件夹和simv.daidir文件夹,并没有需要的simv文件
有没有人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呀,跪谢!

网友:
how to generate vpd file in v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还每到生成vpd那一步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环境变量没有设对

网友(2017-08-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好像是os是centos, 却安装了x86_64版本的软件。
不知道可以兼容吗。
在设置VCS_HOME时,试一下:
set VCS_ARCH_OVERRIDE llinux

网友(2020-02-10):
set VCS_ARCH_OVERRIDE llinux好像不好使,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无法产生simv文件

网友:
我的版本是2016 的

网友:
echo $UVM_HOME  看看有没有,再继续找原因。 应该是VCS软件没配置对

网友(2020-06-3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gcc版本的问题 我的是gcc4.8.5,求解答

网友:
which vcs看看安装路径以及设置VCS_HOME的环境变量对不对

网友B(2021-12-08):
能生产simv但是不能执行 更坑爹

网友(2022-11-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软件安装过程出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C(2024-01-30):
引用 网友B:
能生产simv但是不能执行 更坑爹

你好 想问一下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想问一下最后解决了吗

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的问题

是gcc的版本问题还是vcs版本的问题呢  我这里gcc版本是4.4.7 感觉很老了

网友:
是你的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