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的产生可以由组合逻辑产生吗?

楼主(2016-05-24):
异步复位的产生可以由组合逻辑产生吗?
异步复位容易受到毛刺的干扰,那是不是说产生异步复位的逻辑不能由组合逻辑产生,
比如说,
assign rst=a&b;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end

那这个rst有可能会产生毛刺,是不是就会出问题?

楼主:
复位信号维持的时间有要求吗?

网友:
You can read the following document to understand the disadvantage of async reset, and how to avoid:

http://www.sunburst-design.com/p ... 03Boston_Resets.pdf

网友(2016-08-18):
u can pipe reset  signals with sync release behaviore.

网友(2017-10-11):
不可以由组合逻辑产生,这样电路没法正常工作的,复位信号的时序可以看看recovery、removal check

网友(2021-04-01):
当然可以由组合逻辑产生了,比如上电要复位数字电路,管脚也要复位数字电路,只要控制好每次一个有效就行

网友(2021-09-19):
"异步复位容易受到毛刺的干扰" --- 这句话本身不是说异步复位信号本身容易受毛刺影响。这句话更主要的是跟同步复位逻辑在做区别,因为异步复位的生效不需要时钟有效,只要异步复位信号有效,不管时钟沿有效与否,逻辑就会被复位;而同步复位的生效则需要时钟,因此如果复位电平宽度过窄,没有被时钟沿采到,复位则无法生效。因此“更容易受到毛刺影响“”,是一个相对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