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矩形微带天线设计

楼主(2016-05-25):
矩形微带天线仿真设计

参数指标:1.微带板相对介电常数εr=7.9              2.介质板厚度:5mm
              3.中心频率:f=4.5GHz
              4.极化方式:右旋圆极化
              5.馈电方式:同轴线双馈电点馈电
                  6.轴比:≤5dB (仰角20°~90°)圆极化
                  7.端口阻抗:50Ω
                  8.电压驻波比:≤1.5

其辐射片大小和馈电点位置如何来看?理论值与实际仿真结果偏差太大  求指点!

网友:
介质板是不是太厚了

网友:
正常,仿真的时候要做参数扫描,找到正确的尺寸,理论计算一般与仿真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