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spectre 仿真振荡器总是提示内存不足,并且波形plot不出来,急急

楼主(2016-05-25):
用spectre 仿真振荡器总是提示内存不足,并且波形plot不出来,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
都说了内存不足。。。。重启机器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RAM已用完的问题呢,还是软件错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过,试了,还是提示内存不足。candence重新登录了,Windows系统也重启过了,candence 依然提示内存不足。但是我的另外一个仿真却可以plot波形,,,(备注,前一个仿真时间长,数据量大,,后一个仿真目前时间短,数据量积累不多),是不是要整理内存碎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示内存只有几百兆,不足。。是candence 软件提示的。另外我是在服务器上运行的,是服务器内存不够?

网友:
前一个仿真时间长,数据量大;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们在仿真时,超过20G的数据,51会经常读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应该是内存不足了的问题了, VMware?   加大你VM的内存 或者 调整 swap大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去网管那里查了一下,总的SWAP还没有用一半,看来不是内存的问题了。我仿真的设置为,transient,常规,method,,traponly,,maxstep  1ns,,  仿真总时长是20ms,,,(实际只运行了9ms,就已经无法刷新波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原因?

网友:
Spectre -64 仿真,换个波形观察器看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奖励不?是因为波形文件太大了,你得换个看波形的软件,听说有个sandwork可以。
或者你要设置一下,将输出的波形文件存储成很多个小的波形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啊! 你把微信给我,我给你红包~ 哈哈 我试试你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ic61,应该是64位了吧?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发红包给你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或者怎么设置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已经解决。如楼上所说,用waveview,重新读仿真数据。可通过ADE-->SETUP-->ENVIRONMENT-->usercmdlineoption-->输入-format fsdb ,,之后在ADE中运行。用WV读simulation\psf\tran.tran.fsdb,就OK了。此时,仿真就不再显示内存不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心意已领,客气了

网友(2020-09-15):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如楼上所说,用waveview,重新读仿真数据。可通过ADE-->SETUP-->ENVIRONMENT-->usercmdlineoptio ...

good

网友(2020-10-20):
把电脑内存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