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误差放大器输出钳位

楼主(2016-05-25):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对DCDC中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下钳位到一个固定电压例如:0.4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啊,系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是想在断续模式时,通过钳位EA的输出,来控制DCM模式下峰值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我想把EA的输出电压钳位在0.4V,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啊,上钳位,下钳位都很好处理的。如果不考虑很多种情况的话,直接用一个简单的PMOS管或者是NMOS管钳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想下钳位到0.4V,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呢,能够详细一点吗?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要下沉啊

网友:
用NMOS source follower,或运放加NMOS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啊!如果用MOS管source follow应该不能够精确的钳位吧。我现在做的是下钳位我觉得应该使用运放来驱动PMOS管吧,还有就是在钳位的过程中,运放和PMOS管以及EA输出的下管之间会形成负反馈回路,由于EA的输出端带有大电容,这个时候对环路进行补偿好像比较困难啊,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望你指教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可以把您的钳位电路仔细描述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9-03-07):
你的电路做好了吗?

网友(2025-01-26):
遇到了同样的需求,请问你的最终如何解决呀?

网友:
用IR + op-source follower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