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dc综合时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6-05-25):
一、互连线的模型为什么是undefined?我已经设定了wire_load_Model和wire_load_mode了
Combinational area:            1915991.316830
Buf/Inv area:                   432470.302639
Noncombinational area:         4642823.357407
Macro/Black Box area:                0.000000
Net Interconnect area:      undefined  (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

Total cell area:               6558814.674236
Total area:                 undefined

二、check_timing 出现unconstrained_endpoints...应该怎么debug?如果直接进行compile有什么问题不?
Warning: The following end-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End point
---------------
or1200_cpu/or1200_genpc/pcreg_reg[28]/RN
or1200_cpu/or1200_genpc/pcreg_reg[29]/RN
or1200_cpu/or1200_genpc/pcreg_reg[30]/RN
or1200_cpu/or1200_genpc/pcreg_reg[31]/RN

网友A:
1): 设置了wire_load_model and wire_load_mode会影响delay的计算。但是统计wire的面积没有意思,因为在综合的阶段,wire的面积是非常不准的(根本没有计算怎么走线)。所以通常在*.lib里面,都把wire的面积设置为0 (其实report已经提示你了:Wire load has zero net area).这个你可以用vi 打开*.lib看。

2): 看上去像没有设置reset线跟clock的关系。这个可以自己找到这个寄存器reset的源(reset input PIN等),看看有没有设置reset源跟clock的关系。比如:set_input_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关于第二个你的意思是复位信号也要设置set_input_delay?我以为不用设置的,忘了在哪看到reset是hign fanout信号,不用设置set_input_delay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A:
1): 设置了wire_load_model and wire_load_mode会影响delay的计算。但是统计wire的面积没有意思,因为在综 ...

16 年就有这么厉害的大佬了~

网友(2022-11-09):
引用 网友A:
1): 设置了wire_load_model and wire_load_mode会影响delay的计算。但是统计wire的面积没有意思,因为在综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