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E中SSLMS算法的sign(x)函数具体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25):
slicer出来的data,从结果来看,不是“1”就是“0”,那么sign(x)=1/0,永远没有 sign(x)=-1的存在
还是    sign(“逻辑1”)=1 ;sign(“逻辑0”)=-1,没有sign(x)=0 的存在???

没有想明白,有谁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做dfe,个人理解lms算法里面w(n+1) = w(n) + u*e(n)*u(n),在sslms算中全值要么 加要么减,最终稳定状态是类似于bang帮特性。所以在MATLAB建模中应该是 sign(“逻辑1”)=1 ;sign(“逻辑0”)=-1

楼主:
谢谢;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只是以前没有弄过,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误差检测是用电平检测,还是沿检测的?

楼主(2016-06-26):
电平检测;

网友A:
楼主大神能否 把 代码发给小弟 参考一下 ?   l6j9@163.com   谢谢。

网友(2016-07-27):
sign取符号。。。。-help看

网友(2016-12-02):
sign就是只看符号位啊。。。这个有什么纠结的地方~

网友B(2021-12-01):
DFE中的SS-LMS算法代码有大佬能分享么?有偿补助,请私聊

网友(2025-12-02):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神能否 把 代码发给小弟 参考一下 ?      谢谢。

你好,博主,做DFE matlab仿真遇到LMS 收敛不了,方便请教您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E中的SS-LMS算法代码有大佬能分享么?有偿补助,请私聊

你好,能向您学一下么?目前关系matlab 建模,DFE 算法收敛不了,找不到问题。关于matlab 建模、C model  和 VCS 仿真的流程也不太懂,不知道您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