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有效位问题

楼主(2016-05-25):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一个8位的ADC,有效位7.8与有效位7.2使用起来有什么差异,请直观的说一下(不要说公式),谢谢

网友:
精度更高啊。。。话说你想问啥?

网友:
我理解的ENOB是信噪比,相同的输入信号幅度,ENOB小说明电路的噪声大,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看ADC用在什麼地方,像ADC用在馬達控制ENOB=7.8-bit 跟ENOB=7.2-bit就有差!
差在哪裡,
控制馬達轉速ENOB=7.2-bit 會不準.

网友:
只有输入信号的信噪比比ADC的信噪比高时,有效位7.8的输出噪声小一点
如果输入信号的信噪比比ADC的信噪比低时,其实二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