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数字抽取滤波器中的通带截止频率???

楼主(2016-05-25):
笔者在设计数字抽取滤波器时,看到一些硕博士论文和其他一些期刊资料,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滤波器通带截止频率的设定问题。下面举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例1:信号带宽fb=20KHz,数字抽取滤波器的采样频率Fs= 5.632MHz,滤波器需要进行128倍降采样,那么滤波器输出的Nyquist频率为44KHz……
      在某论文中,作者采用的是“CIC(32倍抽取)+FIR补偿滤波器(2倍抽取)+Halfband(2倍抽取)”,然后其在设计过程中,CFIR(FIR补偿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设为22KHz,稍大于20KHz,Halfband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设置为20KHz……

      例2:信号带宽fb=1KHz,数字抽取滤波器的采样频率Fs= 512KHz,滤波器需要进行256倍降采样,那么滤波器输出的Nyquist频率为2KHz……
      在某论文中,作者采用的是“CIC(64倍抽取)+FIR补偿滤波器(2倍抽取)+Halfband(2倍抽取)”,然后其在设计过程中,CFIR(FIR补偿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设为1KHz,Halfband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设置为0.8KHz……

……………………
      我的疑问是:很多的文献资料中都说,设置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一般需要大于信号带宽,但是从上述论文中的实际情况来看,出现了通带截止频率小于信号带宽和等于信号带宽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是否推翻了“通带截止频率一般需要大于信号带宽”的这种说法???

       此次在我的设计中,要求的信号带宽fb=10KHz,滤波器输入采样频率Fs=10MHz,进行256倍降采样(512倍降采样此时已经无法恢复信号带了),然后我采用的结构是“CIC(64倍抽取)+FIR补偿滤波器(2倍抽取)+Halfband(2倍抽取)”,然后在设计补偿和半带滤波器时,我采用的是filterbuilder进行设计的,设计界面如下:

      请问:
      1)这里我的通带截止频率设置为多少合适呢?是10KHz,还是略大于10KHz?略大于的话,取多少呢?有木有一种算法???
      2)补偿滤波器的阻带起始频率是按照Fs-2fp设置呢?还是按照Fs/4进行设置???(这里的Fs指补偿滤波器的输入采样频率)
      求大神解惑,谢谢啦!

网友:
很多的文献资料中都说,设置滤波器的通带截止频率一般需要大于信号带宽。
主要看低通或者带通;
我考虑一般的情况,认为你的信号fb=10KHz,已变频至基带(零频信号),那么理论上截止频率fc≥fb/2;也就是说fc要略大于5KHz,如果设置匹配滤波器还是要看滚降系数的。
如有误,还请大神指点。

网友(2016-11-19):
回复 楼主:

    又再一个相关帖子下碰到你了,你知道原因了吗?能跟我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7-07-19):
回复 楼主:

    楼主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笑哭了。。。

网友(2018-05-16):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1-05-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