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图像处理,把普通图片变成这样的,求思路。

楼主(2016-05-25):
变成这样的。求思路

变成这样的。求思路

网友:
应该不难,  可以看作一个异化了的低通滤波处理,   基本概念:

利用高 Tap Scaledown,   缩小比例不变,  缩小系数不变,  改变输入输出控制, 输入输出 图像大小相同.
控制 缩小比例 能够改变 block 输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