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ND PAD问题

楼主(2016-05-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IO中如果加入一个不连接到封装引脚的GND PAD有什么好处吗?这个PAD会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我的猜测是冗余的PAD,万一以后GND过电流能力不行,可以通过把此冗余的PAD封装出去来解决,这样就不需要花时间修改版图和重新流片,直接改一下封装即可

网友:
应该是IO里有电源到地的clamp,多弄几个可以提高ESD能力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还没有考虑到封装的问题,只是说加一个不绑线的GNDPAD可以增加电流能力,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这样讲了 在你的封装确定之后 如果在chip的四周还有一些空余的地方 一般都会添加电源和地的pad,这样能够增加ESD的泄放电的过流能力,对整个芯片来说也是增加了保护 然后当然不是只放地的pad了 要电源和地的pad一起放 这样在发生ESD时能提供VDD到GND的低阻抗电流泄放通道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作为加强ESD的Clamp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的产品经理可能已经考虑到关于不同型号的封装兼容预留了PAD,但抛开这个的话对于一个不bonding的 PAD而言没有通路就没有加强的说法。在这里影响电流能力的只金属厚度层数,以及金属的宽度和画法。孔啊 power mos 分布啊这里就不说了···
如果都不是~~~你们是不是over design 了, 只能说土豪你好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增加一个已有的PAD会增加成本吗?为什么会说土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bonding的PAD就没有加强电流的能力吗,即使这个PAD是在io ring里成环的也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依据你这样做,那PAD 这个窗口开与不开就没区别了!保证金属接法完全样 不就·······

网友:
可能你们用到了两种地(例如GNDA/GNDD),但最后只连出来一个地,做一个封装

网友:
有可能你们DE设计了两种地,最后只有一个总的地连出来,做一个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PAD是做在IO一起的(这要看你们使用的IO是谁提供)。还有一个,多加一个PAD怎么和土豪联系上了?PAD和土豪有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加一个PAD   面积就增大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谁说多加一个PAD面积就会增大了?

DUP结构没见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指不用CUP结构,多增加一个PAD 面积会变大,而且CUP结构对ESD影响很大啊,以前做的项目用CUP  结果ESD  fail ,不用CUP就好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CUP为啥会影响ESD level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看懂你的说法--- 好多项目都是core limit,基本不多加个IO,也要加IO filler了。这和土豪有啥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E:

   DUP结构可能会对ESD有一点影响,但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而且,就算不用DUP结构,多加一个PAD也不会影响CHIP Size。除非你们是做那种极小Size的电源之类的芯片。。

网友:
是不是你们设计了两个地,最后只连出来一个地,做一个封装,而你没弄清楚啊?

网友:
个人认为是预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20# kopzinc  回复 6# Rucas
各位大哥都别激动!
前面提到有关于 PAD  ···SIZE···· 什么的
立论点是楼主说的“一个不连接到封装引脚的GND PAD”
然后引入到六楼 说到的 ESD clamp.

好这里应该读清楚了: 这是一个没有bonding 的GND PAD ,条件可以的情况下 可以增加clamp 来加强ESD。
CLAMP  只是加在 电源与地之间的一个ESD通路。在保证不跟核心电路发生latch up 的前提下 他所在的位置并没有限定在IO区域。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不bonding 的前提下也就是说里面金属已经连接,这时候PAD就没必要存在。

说到DUP结构:1)如果你使用金属层比较小,封装厂机台不给力,wire bonding 时可能会因为压力影响到器件特性。
                    2)在16n 28n 的工艺中 一个PAD 的大小肯定大于一个clamp 的大小,如果金属层数不足,要保证clamp 连接电阻 以及电流能力估计这也会为了连接而避让开一定距离, 这里也会费一些面积。
加了PAD约束多多,随时都可能产生面积。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另外关于增强 ESD 设计初期就应该考虑好,别想着最后空着来增强,锦上添花本来就可有可无,为嘛不考虑节省面积呢?思路本来就有问题,如果初期没弄好最后万一加不上你怎么办 是不是要加面积·······

另外也看到有人提到的 IO filler ,这种情况是有的,在大规模的芯片里面 上百个端口 IO 都是放在chip 的外圈,这个时候空的地方一般会放 IO filler ,因为里面环境复杂噪声也大。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多放个PAD 也不会说你是土豪的~~~

不管怎么说,里面金属已经链接 并已经保证通道良好,没有额外版本的预留情况下,你不bonding那么这个 GND 的PAD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OVER design ········不是好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概括的挺全面,李菊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