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波形问题。。

楼主(2016-05-25):
为什么 spi仿真 这个图就是对的啊。。。怎么看  它为什么对。。求帮助。。

网友:
符合时序要求 就是对的,不符合 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 看 符不符合 时序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标准的吧,或者你用他来配置什么片子,片子手册应该也有

网友:
判断对与错,波形只是验证时序是否正确的一个手段之一,你也可以挂上SPI nor flash通信,从功能上判断正确与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ode ..OK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