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不懂这欠压锁存原理,求科普

楼主(2016-05-25):
电路图如下,给我讲讲电路结构和原理吧,谢谢了。

uvlo

uvlo

网友:
resistor+diode mosfet分压 ——》pmos 放大——》schmitt trigger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了数电书的施密特触发器发现相同结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再问你一下,pmos放大是指左边p管和n管相连的结构吗,有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一个很有用的电路,主要观察最左边的四个管子的设计,后面是施密特出发器和滤波器。

网友:
低功耗欠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有个管子 B S D都接地,这个管子有什么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基本知识都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它是和左边的反相器形成低通滤波器的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pmos管起反相放大的作用,但把它看作一个开关更好理解。

网友(2017-03-02):
http://bbs.eetop.cn/redirect.php ... amp;fromuid=1597777,你好,你是看了数电书施密特触发器发现相同一模一样的欠压锁存电路吗?为什么我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是看了数电书施密特触发器发现相同一模一样的欠压锁存电路吗?为什么我没找到

网友(2021-11-23):
该电路需要调节电阻温度系数,而且ss tt ff 收敛程度不高;
没调出来全仿真收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