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 时钟信号

楼主(2016-05-25):
将chipscope中的采样时钟添加到trigger/data signals中,能观察到它波形吗?我用流水灯的程序试了一下,得到的结果是不行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
确实不行,请各位有经验的坛友们分享一下。

网友:
不能观察clock的波形,你要是想把采样时钟作为triger,应该就需要用其他时钟作为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一个时钟不能同时用于采样、trigger信号中   还有个问题请教你,采样时钟的选取有什么规则吗?
   什么样的时钟可以作为采样时钟。

网友:
自己采样自己怎么可以?要么是全0,要么是全1;
要满足采样定理。fs≥fo;
什么样的时钟可以作为采样时钟?
这个和你调试的目的有关,你需要观察什么信号,用什么时钟,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