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了静电枪做器件和芯片的ESD检测,为何还需要TLP测试?

楼主(2016-05-25):
很多电子芯片和器件的厂商在进行ESD检测时,都是采用静电放电枪对器件和芯片管脚注入的方式来检测ESD敏感度,但是,这种测试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性。因此,越来越多的电子厂商开始引进TLP测试方法做ESD的检测。
下面以二极管为例,说明TLP测试与静电枪测试的区别和优缺点:

一:静电枪测试

1995IEC61000-4-2标准规定了人体金属模型(HMM)的放电波形,并给出了静电辐照测试标准。静电枪多用于电子产品系统级的静电放电检测。

测试方法:

静电枪放电尖端接触二极管引脚,向引脚注入电流,测量后检测二极管电性。

测试波形符合IEC61000-4-2人体金属模型。

测试结果

得到静电枪的充电电压二极管击穿的关系。

二:TLP测试

2010IEC提供了元件级TLP测试标准:IEC62615:2010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sensitivity testing – Transmission linepulse (TLP) – component levelTLP测试多用于元件级的静电放电检测。

ESDEMC公司的TLP测试方法:

1)基本原理图

TLP脉冲发生器基本结构:长度为L的充电线(TL1),开关(S1)和高压电源(V0)

•标准TLP的典型值为100ns脉冲宽度,1ns上升时间

•逐步增加脉冲幅度(V0的电压值),直至DUT出现故障或达到最大电压

•能够测量并记录每一个脉冲注入时的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

• DUT故障通常通过SMU测量DC漏电流来判断

•通常取脉冲时间70%-90%区域(测量窗口)的测量值来获取I-V曲线。

2)测试连接图

测试结果:

A.  I-V曲线和漏电流曲线; 从中可得到二极管的失效等级与二极管的端电压,电流的关系。可提供二极管失效等级与脉冲宽度和注入能量的联系。

B. 脉冲注入时,二极管的端电压和流经二极管的电流波形。从测试结果可直观看出二极管在受到高电压脉冲注入时的反应。

HMM测试与TLP测试的对比差异

HMM测试:

1)优点:测量注入波形符合IEC61000-4-2标准,人们普遍认为HMM波形更接近实际的ESD波形。

2)缺点:

A. 测量结果不稳定:由于标准的规定并不严格,不同静电枪的注入波形差异可达30%,并且同一静电枪的注入波形也不稳定。由于HMM测试时为手持放电枪,所以每次的测量结果都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B. 测量所得的有效信息较少:不能通过测量结果确定二极管失效时两端的电压等级。所得的电压等级是静电枪的充电电压等级。

C. 测量耗时较长,靠人工手动完成各电压等级的测量。

TLP测试:

1)优点

A. 测量结果稳定:由于TLP波形可重复性好,噪声分量低,测试时波形注入是通过TLP测试夹具,所以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好。

B.可得到大量二极管的ESD有效信息:

通过测试结果可知二极管的失效等级与二极管的端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

I-V曲线可提供二极管的导通,击穿电压,瞬时阻抗等信息,可用于二极管的建模。

通过脉冲注入时所测的电压电流波形可知二极管不同ESD电压等级下的阻抗特性。

C.测量系统先进,耗时短。ESDEMC公司的TLP测量系统由软件控制,只需在测量开始前设置好参数,后续工作全部自动化控制完成。可保存记录所有的测量数据。

2)缺点:注入波形为理想方波波形,不同于常见的HMMHBM等静电波形。

总的来说,从检测二极管的ESD特性角度来讲,TLP测试方法远优于HMM测试方法。正因为TLP测试的先进性,越来越多的电子器件公司把TLP测试纳入到了产品ESD测试的范围内。

楼主:
更多ESD 和TLP的测试技术,请访问公司网站:http://www.esdemc.com/
有任何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info@esdemc.com

网友(2017-06-12):
很好的说明

网友(2018-03-09):
还不错的资料

网友(2020-03-16):
借宝地,宣传一下,我是日本HANWA的销售,我司ESD TLP.CDM等设备在国内有很多出货量,在行业起步很早,得到了国内大厂的认可,有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我QQ492882375

网友(2024-09-15):
国内这几年对TLP和HBM测试越来重视了,这两年设备卖的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