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regulator DC response问题

楼主(2016-05-26):
问题

网友:
您要看輸出級的NMOS gate 電壓.
我猜你的輸出級的NMOS gate 在 80mA 時已經是VCC5,
LDO 沒辦法提供更大的電流給load了.
辦法是加大輸出級的Width.

网友:
不要用电流源做负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电流最大流通能力就那么大,电压就那么高,电荷不够了,自然就表现出负值。你不用电流源模拟负载,改用电阻试试?根本得不到80mA,电压就为零了。而电流源是因为里边流过电流一定得是80mA,所以为了电荷守恒,输出只好强制成了负值。。

网友:
用电阻扫

网友:
current Limit is 80mA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LDO加负载用电流源呀?谁这么教你的?用电阻,电阻,电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还有你的稳定性还得重新仿真,记得用电阻!

网友:
请问仿真稳定性时应该用什么负载呢?电阻还是电流源?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电阻作负载?用电流源作负载会产生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一直用电流源作负载的,没有考虑那么多。

网友:
同请教,如果不是出现楼主这样输出能力不够的情况,用电流源会出现什么问题?  不能用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网友:
不要用理想的电流源做负载,自己用一个current mirror做负载,否则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当你的负载能力达不到你给电流源设置的值时,理想电流源是不会关闭的,为了达到电流平衡,你的管子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电阻,不用电流源,请问该如何对LDO的变化的负载进行仿真呢?
    另外,在对LDO测试的时候,若在LDO的输出接一个电子负载,请问该电阻负载是类似一个电阻还是电流源?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住这个重要的事情了,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在负载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出现了问题也没有Care。 Thank you for your teach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不错。赞一个!试了一下电阻模拟,在达不到高负载电流的情况,LDO的输出会失去调整功能,Vout下降,强制降低输出电流,电压降为零倒不至于。。。不过的确比用电流源仿真出现的负压那种情况直观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