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DI/innovus 里给memory 打routing blockage

楼主(2016-05-26):
innovus 里有什么好的方法 ,给macro cell 打routing blockage?
还有就是,这工具里,有没有类似icc里,all_macro_cells 这样的命令,可以把所有的macro 全抓出来?

已经习惯了icc 换个工具感觉很不习惯

网友:
createRouteBlk
或者在GUI上Floorplan -> Edit Floorplan -> create Routing Blockage,
可以给所有或者部分block打routing blockage
得到所有block, dbget [dbget top.hInst.treeInsts.cell.baseClass block -p2].name

网友:
tcl 加加减减 完成了

网友:
createRouteBlk
或者gui上面floorplan-> edit floorplan -> edit routing blockage,
可以给所有或者指定block加routing blockage。
所有block命令 dbget [dbget top.hInst.treeInsts.cell.baseClass block -p2].name

网友:
get_cells -hier -filter "@is_black_box==true"

网友(2017-11-20):
Thanks for topic...good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