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分步编译

楼主(2016-05-26):
vcs编译可不可以先编译DUT,然后在编译TB。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你不要将DUT例化进去
应该不会报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例化怎么进行后面的仿真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不编译DUT 本来就不能仿真啊
你想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先编译DUT,然后在编译TB的时候利用编译DUT生成的某些文件完成编译并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参考vcs 的user guide,可以编译DUT,再编译TB,然后做elab,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私聊,请教下细节吗?微信号短消息发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具体该如何操作呀,能详解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去参考vcs的user guide,具体步骤我不太记得了,VCS的使用说明里面有的,多步编译,或者叫multi step compile

网友:
就是analyze和elab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到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找到诶。。。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smx_ug里面有的,第二章 vcs flow,里面有一节讲three-step flow,这一节就是讲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找找看,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不太行,输入命令vlogan -full64 dff_2.v
Warning-[MXIR-W] VCS-MX build is required
  Please make sure that vlogan is from the intended build.

。。。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Error-[ILWOR] Incorrect Logical Worklib or Reflib
  The incorrect logical lib is "work".
  Please check your Synopsys setup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log已经说了,,叫你检查synopsys setup file。。。。你仔细看看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新手,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在Makefile 里用不同的target/rule, 先编译DUT,然后TB, 然后ELAB, 然后SIM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尝试过,但是dut编译都不通过,很是苦恼

网友:
我用questasim就是先编译dut,再编译tb,没问题的,vcs也因该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搞定啊

网友:
提供個簡單的範例參考,執行 make 是完整步驟,
如果修改了 tb.v,只要 make tb elab sim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但是在运行elab的时候报错了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tb"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1 error
CPU time: .250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elab] Error 255

makefile中写的是elab: vcs tb

这块是不是错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例子超棒不过有个问题还是要问下

makefile中的elab:vcs tb这句是不是不对呀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tb"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1 error
CPU time: .250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elab] Error 255

楼主(2016-06-28):
回复 网友G:

   hello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问一下,elab那步有问题怎么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知道elab的时候出错怎么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找不到design_unit, 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
你elaborate那一步的命令是怎么写的?你的testbenh的顶层名字叫什么,是“tb”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tb.v
  module tb();

reg  [31:0] a = 0;
reg  [31:0] b = 0;
wire [31:0] c;

adder u_adder (a, b, c);

initial begin
    $monitor("a=%0d, b=%0d, c=%0d", a, b, c);
    a = 13;
    b = 15;
    #10;
    a = 18;
    b = 19;
    #10;
    $finish;
end

endmodule

makefile
elab:

vcs tb

这么写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猜想应该你vlogan的时候没有把tb一起加进去做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意思?不是很懂setup文件:
DUT : ./DUT
TB  : ./TB

makefile
dut:

vlogan adder.v -work DUT

tb:

vlogan tb.v -work TB

elab:

vcs tb

sim:

./simv

网友:
makefile
analysis:

vlogan adder.v tb.v

elab:

vcs tb

sim:

./simv

网友:
这样试试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是这样是不是就不是分步编译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执行完make dut 和make tb会分别生成AN.DB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分几次应该也可以的啊。那你试试把-work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H:

makefile
   dut:
vlogan adder.v

tb:

vlogan tb.v

elab:

vcs tb

sim:

./simv

setupfile

WORK > DEFAULT
DEFAULT : ./work

这样的话,先编译dut,感觉编译tb后会把编译dut的结果覆盖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然后执行make elab后还是提示找不到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觉应该在编译tb的时候应该加入各参数,这样就能关联到编译dut的结果,但是这个参数不知道应该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analysis:

vlogan adder.v tb.v

elab:

vcs tb

按照你说的这个 make elab的时候还是提示找不到文件或路径

网友:
我是这么写的,好像没有加路径,我能够仿真的,你参考下吧。我的vcs版本是2014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design unit name是哪个啊,感觉里面好多宏,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加下我qq吧。给你发消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您是先编译VHDL,然后把verilog和tb一起编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因为我工程里面有vhdl的模块,所以两个分开编译的。verilog的东西和testbench是放一起做的。你为什么要把dut单独编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下消息,不要版聊了。。。有时候都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不好意思,刚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太忙最近很久沒來了,
我無法重現您遇到的 error,
是否能提供 make dut 和 make tb 和 make elab 時產生的完整 log
以及執行完 make dut 和 make tb 之後的檔案架構給我參考看看?

make dut log: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7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K-2015.09-SP2-1 -- Thu Jul 14 05:14:38 2016
               Copyright (c) 1991-2015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adder.v'
CPU time: .043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tb log: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7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K-2015.09-SP2-1 -- Thu Jul 14 05:15:01 2016
               Copyright (c) 1991-2015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tb.v'
CPU time: .038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elab log: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7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Doing common elaboration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7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K-2015.09-SP2-1 -- Thu Jul 14 05:16:16 2016
               Copyright (c) 1991-2015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Top Level Modules:
       tb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tb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
rm -f _csrc*.so linux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
../simv up to date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kaiba/work/test_3step/csrc'
CPU time: .249 seconds to compile + .282 seconds to elab + .147 seconds to link

檔案架構:
test_3step
|-- DUT
|   `-- AN.DB
|       |-- AllModulesSkeletons.db
|       |-- compat.db
|       |-- debug_dump
|       |-- dumpcheck.db
|       |-- dve.sdb
|       |-- make.vlogan
|       |-- modfilename.db
|       |-- str.db
|       |-- vir.sdb
|       |-- vir_global.sdb
|       `-- vloganopts.db
|-- Makefile
|-- TB
|   `-- AN.DB
|       |-- AllModulesSkeletons.db
|       |-- compat.db
|       |-- debug_dump
|       |-- dumpcheck.db
|       |-- dve.sdb
|       |-- make.vlogan
|       |-- modfilename.db
|       |-- str.db
|       |-- vir.sdb
|       |-- vir_global.sdb
|       `-- vloganopts.db
|-- adder.v
|-- synopsys_sim.setup
`-- tb.v

网友:
参考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太感谢啦!已经找到原因了,是软件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过还有个问题是,这个东西能编译成像动态链接库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記得是可以,但是沒試過,操作細節要查 user guide。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那我自己再看看 ,真是太感谢啦!

网友(2016-07-31):
vcs有个partition的example,有具体例子,去学习吧

网友(2016-10-07):
你好,我也遇到分步编译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帖子里说的那样,怎么才能再编译testbench的时候,用之前编译好的DUT。谢谢。

网友(2021-11-29):
楼主求微信 有分布编译的问题想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