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二级ESD管子的画法

楼主(2016-05-26):
下图的电路二级的那个反相器的管子如何画,需要遵循ESD的rule来画吗?现在是想按照普通管子来画,但是担心会有问题,有大神来解释吗?

补充了一个电路,就是图中的INV的输出端P管和N管的drain端,不加RPO也不拉宽,打ESD会不会击穿。

网友:
考虑考虑latch-up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已经考虑过了,现在就是关于漏端需不需要拉大的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
打ESD时不会击穿你的第二级驱动的管子,如果你那个HV端口 是功率器件的的端口有可能在测试的时候外部高电位会通前一级的gate 电容耦合 触发latch-up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N管用双环隔离了的,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肯定不是像普通的反相器那样画的,我是担心它们的源极和漏极不按ESD  rule画会发生问题,既然不会击穿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还是最好按照ESD的rule来制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啊?会导致管子击穿吗?

网友:
inv 應該不用撐, 注意latch up 問題就好, 但後面的MN2 Mos 必須做很大, 或者稱ES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有做latch up防护的,最后的那个N管肯定的,那是主要的泻放通路,都是按ESD rule画的,谢谢了!

网友:
需要将漏端拉开,一方面增加散热面积防止大电流时过热烧毁,另一方面拉开孔栅的距离提高漏端抗击穿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错了二级ESD需要这样做,但是前面的反向器不用担心ESD问题,它只在ESD大电压来时,RC耦合反向器工作,促使ESD管的寄生NPN开启,那个反向器只工作一下不会有电流经过它。但是ESD的N管要离反向器远一点防latch UP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那个反相器都没有回路啊,这样也会把管子击穿吗?不是最后的那个N管,那个N管肯定要拉开的。

网友(2017-08-31):
poly电阻的衬底接电源吗? 难道不是p-sub接地吗?

网友:
第一极是rc clamp,ESD通过沟道释放,第二极是ggmos,通过沟道和寄生二极管释放,第二级建议按ESD rule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