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et_dft_signal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6-05-26):
初学dft,在看前人的dft综合脚本的时候有个问题比较困惑,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     脚本里这样描述: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TestMode -test_mode -all -port portname -holkup_pin{aa/aa/aa} -active_state 1
    这句话我去dc里man了一下,根据里面的解释理解为将已经定义为dft端口的端口“portname”指定为TestMode应用到所有模式,并指定了该端口的连接。
    做完这部分工作之后继续往下看,发现了一句非常类似的语句: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test_mode -all -port portname -holkup_pin{aa/aa/aa} -active_state 1
    根据刚才man的结果,-view选项下两种选择 exist和spec是分别不同的指定方式,为什么这里会同时出现?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还是说同时存在没有影响?如果我删除其中一句(比如第二句)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
-view有两种选项,exist:表示设计中已经有的逻辑部分,比如为了保证设计的时钟复位可控,我们内部存在很多采用test_mode port做选择信号的MUX,exist表示的就是这部分逻辑;spec:表示dft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工具去实现的部分,比如如果设计需要采用auto_fix、test_point inserts等操作时,工具会插入很多新的逻辑,一档需要用到test_mode信号,那么工具就会采用spec声明的test_mode,否则工具会创建一个新的port实现这个test_mode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脚本中对同一个port用-view下的两种选项都作了设定,那么此后我的设计中已经用该port写好的mux就继续生效,同时对于工具因为需要自己添加的mux部分,通过spec选项的设定也会使用该port作为选择是吗?二者结合起来使此port的真正作用插链时的全局。
     相应的,如果我删除其中一句(尤其是第二句spec的),就会影响到工具插链的结果,比如说重新制定一个新的port作为test_mode来做mux?

网友(2021-10-28):
楼主现在理解这个问题问题了吗?我也在初学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网友B(2023-10-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脚本中对同一个port ...

7年过去了,楼主 你觉得你这么理解后来觉得有问题吗?

楼主(2024-01-11):
引用 网友B:
7年过去了,楼主 你觉得你这么理解后来觉得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解释。

网友(2025-06-27):
初学者的疑惑找到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