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的仿真问题,跟单端差别好像很大啊,求教

楼主(2016-05-26):
我是新手,来求教一下全差分运放的仿真问题。1、输入端Vn和Vp该怎么加信号呢?2、要显示差分增益是不是只用点击ADE窗口下的results下的AC dB20再选中out就行了?求大神不吝赐教,小弟跪拜——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自顶,你们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少走很多弯路求赐教

网友:
楼主发的那个全差分电路,输入管的栅极接1.65V电压是可以的,但N管NM0和NM1的栅极电压太大了,结果把输出节点out1和out2的电压下拉,导致NM0和NM1工作在线性区,整个放大器的增益应该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