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开关电路

楼主(2016-05-26):
这是差分开关电路,出来了下面的结果,管子不能完全关断,总会有电流经过是为什么啊?

网友:
虽然不明白你的具体问题,但是估计是你上面作为偏置用得电流源是个理想源,没有电流通道必然会把节点电压抬升高于你的电源电压,造成Body diode的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意思就是说因为用的是理想电流源,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