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 layout时只有background drawing, 没有工艺库里面的layer

楼主(2016-05-26):
成功安装IC615+MMSIM141,仿真都很顺利,但是新建layout时,打开layout L后没有各层的drawing,工程目录的cds.lib已经添加工艺库了,工程目录下有display.drf文件,请问是怎么回事?工艺库为ncsu 1.6x

网友:
回复 楼主:

attach 一下tech file 到现在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发现一个问题,在CIW里面,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ch这样可以再我对应的library里面画版图,各个层次都显示了,但是如果在CIW里面打开library manager ->选中我的library, 点击edit->attach tech library->选择我需要的techfile文件,这样就不能显示,请问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既然library path里面添加了PDK的路径,为什么不能自动加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一点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在library manager 里右键点击你的库,在properties里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TECH 和 techLibName 两项都需要指向到你所用的工艺,但是后者貌似不可编辑,可能只有在每次新建一个库的时候才能设置。 另外,这些都定义在你的库目录下面的data.dm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