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是如何后仿真的?

楼主(2016-05-26):
末学理解:前仿和后仿差别有二,一是时序,这个需要反标sdf二是前仿只有0和1,后仿会有0,1,z,x等实际情况,于是本来能通的现在不一定通了,问题来了,如果遇到莫名其妙的红线,怎么办?从哪调啊。。。因为前仿我们可以追踪他的源头,后仿除了端口,都不认识啊。。。

网友:
不知道你是数字还是FPGA的,我做FPGA不后仿,结合前仿和时序分析,然后直接上板了

网友:
一级级网上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异常,怎么追啊。再往下层去就是门级网表了啊,我都不认识
   求详细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级测试前不后仿吗。。。

网友:
联合前后波形条件,结合设计本身,去猜、去分析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后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输出异常出了x,可能会有什么原因?我们现在看见波形出现的x就不知道怎么改t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举例子呢?比如一个信号,输出了异常的值,你得分析,尤其找到控制这个地方输出的源代码,如果正确他应该输出什么,然后为什么会输出这种错误的,很多时候会觉得发生的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发生了,那么你就该从那些不可能发生的原因中去一个个猜测,然后一个个排除,还有就是这个错误发生前后,其他信号的波形是不是正常,这些都是分析错误的信息源

网友:
用VRQ先在前仿把X先清除,后仿可以少很多X.

网友:
这个一方面要根据你的tb文件是怎么写的,一级一级的去查找啊,另一方面吃进sdf文件有可能有时序违例啊

网友:
在网表上,通过波形,一级一级往上追,肯定是可以找到产生X的源头。一般产生X的源头有以下几类,DFF的D端或者CK出现毛刺导致这个DFF的Q变X;gating cell的输出变X;PAD的信号宽度低于PAD的延时导致变X……通过仿真的log文件,从报出的warning也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你这信息量很大。我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6-11-23):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