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电路里这个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5-26):
电路是低噪声放大器,原来的拓扑结构是第二个,我改过的是第一个。我想把原来的拓扑输入级改成常用的共栅结构,应该是没有L3的。用L0和R4就可以实现阻抗匹配了,结果把L3去掉后仿真输出的结果就乱掉了,噪声系数很不稳定,加上L3就可以调出还不错的结果。      在原来的电路中,老师说虚线框里的电感是为了防止交流信号对偏置电压有影响,应该是一个大电感,在我改过的图中不知道作用是什么(调出较好的结果时L3仅2.4nH)。
      想问一下第一个电路图中L3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修改后的电路图

修改后的电路图

原电路图

原电路图

网友:
L3 相當於是一個choke用來阻隔交流訊號流入DC偏壓電路中的作用
如果你做的頻率是GHZ的話 一般來說電感值不會太大

网友:
应该还是有匹配的作用

网友:
对低频有拟制作用,可以更稳定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厉害,电路确实是工作在GHz频段上的,为什么此时L3的值不会很大?可以麻烦你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考虑过匹配,可是如果是匹配作用,L0和L3保留一个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并联呢?

网友:
电感在射频电路中,起隔离与匹配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XL=2 x pi x f x L
頻率愈高感抗越大 訊號越不容易通過
你可以用AWR或其他軟體試試看

网友:
CLL 宽带 匹配  如果是 LC 就是窄带匹配   CLL等效为 二个LC 匹配 综合后等效为一个电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防止要放大的射频信号进入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