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中 @partName 与@cellName的区别

楼主(2016-05-26):
cadence virtuoso中可以使用@partName或者@Cellname来显示单元名称,请问这两种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2016-11-17):
@cellname 应该是schematic cell 的名称
同问@partName

网友A(2022-10-2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经常碰到partName跟Cellname不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改。而symbol的logical label是根据partname生成的,我想让它跟Cellname一样,要怎么弄啊

网友(2023-01-19):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经常碰到partName跟Cellname不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改。而symbol的logical label是根 ...

我是把partname改成cellnam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经常碰到partName跟Cellname不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改。而symbol的logical label是根 ...

后来发现一个可行的办法,先把Cellname改成跟partname一样的名字,然后再改回来,记得点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