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mii转mii接口

楼主(2016-05-26):
现在需要做rgmii转mii接口的转换,rgmii速度使用1000M的,mii速度100M这个速度怎么能匹配呢?有人做过吗?讨论讨论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要根据你具体的应用来分析,如果你的RGMII实际接入的是千兆流量,那无论如何这两个接口是无法匹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RGMII是支持3速的,也可以只工作在100M或者10M。所以如果要转接从应用上看是可以的。只是外围PHY不能工作于1000M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