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命令中ungroup的选项中-start_level使用

楼主(2016-05-27):
请教一下start_level的值是如何定义的,从哪里开始是第一个编号,例如如下设计的hierarchy1  TOP
2      FSM
3      NEW
4             COUNT
5             DECODE
6                        A
7                        B
........
以上设计中怎么定义的hierarchy编号,如果对NEW这一级使用ungroup命令时,使用-start_level选项,那么这一级以下的层级关系是否都被打散,即模块A   B这两个也是被打散的?

网友:
好像还有-flatten参数,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flatten 选项将其以下的层次全部打平了,就不用关心是什么level了,受教了谢谢!

网友:
假如你非得从某个hierarchy开始,直接current instance 到那个hierarchy ,然后ungroup -faltten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