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27):
LDO在输出端和运放的同相端之间接了个电容的作用是?

楼主:
就是这里的电容

就是这里的电容
图片补一个

网友:
形成一个零点,补偿用的。
不是同向端吧?反向端吧,负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叫做相位超前补偿网络。这样是为了在GBW左右形成一个零极点对,零点在前,极点在后,可以改善相位裕度。具体可以改善多少,取决于零点和极点的距离。

网友:
这种补偿要两个电阻倍数稍大,否则效果不好,零点后紧跟极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这位说的不错。。我原本只知道是补偿用的。。具体机理并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