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言中对一个8位的信号进行取非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6-05-27):
我看到一段程序,不明白什么意思
如第6行对Mdx取非有什么意义,谢谢1. wire [7:0] Mdx;
2. assign Mdx=Mdx_temp;//Mdx_temp是8位的输入信号
3. always @ (posedge MAC_tx_clk or posedge Reset)
4.     if (Reset)
5.         Tx_odd_data_ptr     <=0;
6.    else if (!Mdx)
7.         Tx_odd_data_ptr     <=0;
8.     else
9.       Tx_odd_data_ptr     <=!Tx_odd_data_ptr;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很奇怪哈, 寄存器赋什么值是根据你的设计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看到一段程序,里面就有这个对这个8位的寄存器取反,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那不是"取非",是判斷 Mdx 的位準。else if (!Mdx) 是 如果 Mdx為 "L"時做的動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位準(位准)什么意思,Mdx是一个8位的信号,什么情况下为“L”,难道是8位全0的时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位準是電位高低的一種說法,!Mdx 指的是 Mdx為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  就是等同于 else if (Mdx == 8'd0)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