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中分频器的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16-05-27):
仿真PLL的相位噪声时,可编程分频器的输出端的相位噪声如下图:可知,在10K~10M的范围内,分频器的输出相噪基本维持在-144dBc/Hz的水平,我想降低到-150dBc/Hz一下,请问有什么方法吗?这个-144是不是噪声本底之类的东西?还能降低吗?ps:分频器是pulse-swallow的结构,分频比是800多。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分频器输入去同步输出。

网友:
求教大神,Pll的参考频率选取有什么要求吗?比如在导航芯片的射频前端的频率合成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您是说用输入做DFF的clk把输出再打出去吗?这种方法我也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可以一试。   2.现在问题是我的分频器输入约是1.6G的正弦波,输出约是2M方波,该用什么结构的DFF 呢?数字门搭建的DFF应该不能用了吧,那高速SCL结构的如何?如何得到2M的方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GPS的参考晶振一般是13M,16.369M,26M,33M,24.5535M等等,就用这些作为锁相环的输入参考频率,当然具体哪一种,取决于你们自己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选取不同的参考频率是从什么方面来考虑呢?我现在属于自学状态,老师木有这方面的项目,指标都是我自己找

网友(2025-03-06):
请问楼主div的噪声仿真是怎么设置的,我是用的2/3级联分频器,分频比有六百多,一直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