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导航射频前端中PLL中参考频率的选取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6-05-27):
最近想开始着手学习PLL,看了一些论文,其中pll的参考频率选择不一,想问下大神,在选取参考频率时有什么考虑

网友:
手机芯片的参考时钟频率可以是19.2MHz、38.4MHz、26MHz,短距芯片的可以是40MHz。

19.2MHz/38.4MHz:WCDMA chip rate的整数倍;
26MHz:GSM bit rate的整数倍;
40MHz:WiFi OFDM子载波间隔的2的整数次方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选取参考频率从芯片里面的比特率的整数倍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