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 foundation flow走到CT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有些版本的时钟树需要设置下时钟树引擎为老的FE-C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两个版本我用同样的脚本,只有Verilog和lef有改动,第一版能正常跑通,第二版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