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_jitter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6-05-27):
最近设计PLL,请教大神关于PLL的总抖动或者RMS抖动的测量方法?在cadence下可以直接测量吗?求助啊!!!

网友A(2020-12-25):
把总的phase noise曲线跑出来后再积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总的phase noise曲线跑出来后再积分就可以了!!!

请问你指的应该是各个模块噪声跑出来再用matlab之类的工具合成输出噪声吧?

网友C:
PLL可以用transient simulation的方法,加上transient noise,可以看到PLL锁定之后的jitter,但是要设置好transientnoise设置里的Fmin和Fmax,参照Spectre手册,一般simtime>1/Fm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指的应该是各个模块噪声跑出来再用matlab之类的工具合成输出噪声吧?
...

对哒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C:
PLL可以用transient simulation的方法,加上transient noise,可以看到PLL锁定之后的jitter,但是要设置好t ...

这个是总抖动(total jitter)吗?

网友D:
总的RMS jitter是需要仿真各个模块的相位噪声,把每个模块的相位噪声换算成v2/H或A2/Hz,然后带到相位域模型里面去仿真,得到总的双边带相位噪声,然后在积分换算得到jitter

网友E(2022-09-07):
引用 网友D:
总的RMS jitter是需要仿真各个模块的相位噪声,把每个模块的相位噪声换算成v2/H或A2/Hz,然后带到相位域模 ...

请问我现在只会仿出PLL各模块的噪声,然后通过代码拟合出来总的PLL整体的噪声,然后怎么办才能得到整体的PLL jitter呢?还有PLL锁定后的jitter和VCO的jitter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仿真非常简单。

首先你要明白你需要仿真那种 jitter...

Jcc, or jee, Jper....

trans noise设置好,时间足够长。
如果是rms jitter 把输出时钟的平均周期计算出来,然后用abs_jitter公式

网友D(2022-10-21):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现在只会仿出PLL各模块的噪声,然后通过代码拟合出来总的PLL整体的噪声,然后怎么办才能得到整体的 ...

应该就是你通过代码拟合出来的PLL相位噪声,换算成线性值进行积分,注意这是单边带噪声,要把噪声功率乘以1.414转换成双边带积分相位噪声,得到结果除以2*pi*f就是RMS j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你通过代码拟合出来的PLL相位噪声,换算成线性值进行积分,注意这是单边带噪声,要把噪声功率乘 ...

你好,也就是说这是单边带功率谱密度通过10log得出的相位噪声,所以我们将cadence扫描出来的相位噪声曲线换算为单边带功率谱密度后还需要乘以2得到双边带功率谱密度,这才是载波附近的所有噪声功率,然后对这个双边带功率谱密度进行积分。

网友F:
1. DJ直接叠眼图--spectre 计算器
2. RJ 需要用S域模型仿真 VCO LPF CP DIV噪声拟合最终输出Pnosie和jitter, matlab也可以处理,还可以加CRU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你通过代码拟合出来的PLL相位噪声,换算成线性值进行积分,注意这是单边带噪声,要把噪声功率乘 ...

这个转换成线性值是指相位噪声拟最后不进行10*log10这一步,直接进行积分得到的值吗

网友:
利用噪声模型,积分出噪声总和,然后把相位噪声换算为积分抖动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F:
1. DJ直接叠眼图--spectre 计算器
2. RJ 需要用S域模型仿真 VCO LPF CP DIV噪声拟合最终输出Pnosie和jitter ...

想问下大佬,具体DJ用计算器是用什么公式呢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D:
总的RMS jitter是需要仿真各个模块的相位噪声,把每个模块的相位噪声换算成v2/H或A2/Hz,然后带到相位域模 ...

请问CP+LPF模块的相位噪声如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