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小硕,两个电路传递函数计算为计算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6-05-28):
Vo1/Vid=?
Vid=V2-V1

Vo4/Vi4=?
最近看一篇paper,这两个电路传递函数一直都算不出来,请大神指点,基础还是太薄弱,最好能有个推导过程,谢谢。

网友:
第一个图,先转成交流等效图,变成对称电路,两个对称的半边电路通过R6相连。由于V1和V2是差分信号,可以将R6等效于两个120K的接地电阻,这样就将一个电路分成两个不相连的半边电路,之后就是常规计算了。
第二个图简单,将偏置电路忽略后,就是一个普通带负反馈的放大电路。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