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此例中跨阻放大器的输入电容怎么看呢?

楼主(2016-05-28):
诸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看了很多光电检测电路跨阻运放的搭建方式,需要等效的二极管结电容计算运放的极点。我有一个类似的电路不知道怎么看输入电容合适,因为可以类似想象为二极管后面接了一长串的LC低通滤波器组成的延迟线,使得运放输入端还需要进行阻抗匹配,电路如下图。

求问:
(1)运放的输入电容,是应该将等效电容1、延迟线的电容和放大器等效电容的影响共同分析吗?
(2)延迟线的等效电容,是否是把每一节的电容都加起来?类似于电缆的电容与长度成正比的方式?

网友(2018-08-08):
I think you can use Node analysis method to caculate the input pole